铺铜后出现下图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25):
铺铜后出现下图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messages栏中的信息,每一条错误都会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essages栏中的信息,每一条错误都会有说明的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查看一下设计规则,关于敷铜的。还有敷铜的那个界面里的选项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一下设计规则,关于敷铜的。还有敷铜的那个界面里的选项也看看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