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的事情感觉都很诡异,数据库里的器件是有part type的,但是放在原理图里没有

楼主(2020-08-25):
最近碰到的事情感觉都很诡异,数据库里的器件是有part type的,但是放在原理图里没有!如图1是数据库里的元器件,part type部分的信息是有的,很完整,但是找个器件放到原理图里,图2所示,双击打开器件属性对话框,发现part type栏竟然是空的,如图3所示。这!怎么回事!

图1 数据库里信息完整的

图1 数据库里信息完整的

图2 调用数据库中的器件

图2 调用数据库中的器件

图3 双击打开器件参数对话框

图3 双击打开器件参数对话框

网友A:
    应该是数据库配置文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据库配置文件的问题

意思是数据库里就没有?数据库的配置之前因为更换了路径,反反复复搞过好多次,最后终于搞定了,别人也在用数据库,没反馈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数据库里就没有?数据库的配置之前因为更换了路径,反反复复搞过好多次,最后终于搞定了,别人也在 ...

别人用的配置文件.DBC跟你的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用的配置文件.DBC跟你的一样么

    的确是DBC文件的问题,把DBC文件换回之前备份的版本就好了,至于我的DBC文件哪里错了,我还在研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