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er Setup 中的L2层electrical layer type 属性被设置Component,这怎么改?

楼主(2020-08-25):
    Layer Setup 中的L2层electrical layer type 属性被设置Component,正常应该是Routing,请教高手这怎么改?如下截图

网友A:
    我不清楚你bai说的什么意思。我用的是allegro,不是layoutplus再allegro里面du所有的东西都是zhi有属性的。比如画方框,选dao择Etch/Top表示方框要放置在走线层顶层,选择Etch/Bottom表示方框要放置在走线层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你bai说的什么意思。我用的是allegro,不是layoutplus再allegro里面du所有的东西都是zhi有属性的。 ...

重新上传三张图片大家可能更清楚一些

    正常的显示

    正常的显示

网友(2020-10-20):
    我想请问怎么把内层设置成元件层的,怎么尝试都试不出来~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挺郁闷的,想复元复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