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与权电阻网络

楼主(2020-08-25):
通过VGA接口FPGA开发板连接普通PC的CRT显示器就可以显示320×240×4096色的彩色图像。

  标准VGA显示器接口是15针D型接口,由R、G、B三色模拟信号线和行同步、场同步两个数字信号构成。直接使用2根I/O引 脚作为同步信号,另外用12根I/O引脚通过由电阻网络构成的3个DAC作为R、G、B模拟信号(每种颜色4根LO即4位D/A,可以 有16级灰度)。VGA负载电阻是15Ω,RGB模式信号的幅度是0.7V,经过计算可以得出电阻网络中各电阻的值。如图2所示是 电阻网络4位DAC的原理图。

  VGA接口的软件设计需要比较地定时,使用示波器实际测试的PC显示器在不同分辨率下工作时的同步参数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分辨率越高,RGB模拟信号的速度就越大,由于ARM系统主时钟频率,所以只适合320×240或近似分辨率的彩 色图像显示。

  表1 VGA显示器在不同分辨率下实测的同步参数

  如图3所示是VGA显示行、场同步信号的示意图,其中同步信号的极性根据不同的显示分辨率有所不同。

网友:
VGA负载电阻是15Ω,RGB模式信号的幅度是0.7V,经过计算可以得出电阻网络中各电阻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