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的随机数生成

楼主(2020-08-25):
关于C程序的随机数生成,有人说可以不用随机函数生成不重复的随机数,想请问下各位大神。

网友:
伪随机电路

网友:
    用随机函数

网友:
    srand() 的作用是是一个种子,提供每次获得随机数的基数而已,rand()根据种子而产生随机数

    注意

1:srand() 里的值必须是动态变化的,否则得到的随机数就是一个固定数

2:其实可以不用写srand() ,只用rand()就可以了,省事,简单,例子如下

    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 0-60的随机数那么可以写成

    int i;

i=rand()%60;

就可以了。

当然最好有个统一的标注如下:

int i;

srand((unsigned)time( NULL ));

i=rand()%60;

    这样就OK了。

网友:
    也可以用adc的最低位做种子,这样就更接近随机了

楼主:
    这个我有试过, 从1000里面随机100个不重复的数,会有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