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GA2算法特征选择MATLAB实现(多目标)

楼主(2020-08-25):
NSGA2算法特征选择MATLAB实现(多目标)

利用nsga2进行进行特征选择其主要思想是:将子集的选择看作是一个搜索寻优问题(wrapper方法),生成不同的组合,对组合进行评价,再与其他的组合进行比较。这样就将子集的选择看作是一个是一个优化问题。

需要优化的两个目标为特征数和精度。

nsga2是一个多目标优化算法。

具体的nsga2通用算法请看:NSGA2算法MATLAB实现(能够自定义优化函数)

具体的特征选择代码在上述代码的基础上改了两个①主函数②评价函数,增加了一个数据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的函数:

  • function divide_datasets()
  • load Parkinson.mat;
  • dataMat=Parkinson_f;
  • len=size(dataMat,1);
  • %归一化
  • maxV = max(dataMat);
  • minV = min(dataMat);
  • range = maxV-minV;
  • newdataMat = (dataMat-repmat(minV,[len,1]))./(repmat(range,[len,1]));
  • Indices   =  crossvalind('Kfold', length(Parkinson_label), 10);
  • site = find(Indices==1|Indices==2|Indices==3);
  • train_F = newdataMat(site,:);
  • train_L = Parkinson_label(site);
  • site2 = find(Indices~=1&Indices~=2&Indices~=3);
  • test_F = newdataMat(site2,:);
  • test_L =Parkinson_label(site2);
  • save train_F train_F;
  • save train_L train_L;
  • save test_F test_F;
  • save test_L test_L;
  • end
  •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w.

MATLAB代码主函数:

  • %%%%%%%%%%%%%%%%%%%%%%%%%%%%%%%%%%%%%%%%%%%%%%%%%%%%%%
  • %此处可以更改
  • %更多机器学习内容请访问omegaxyz.com
  • clc;
  • clear;
  • pop = 500; %种群数量
  • gen = 100; %迭代次数
  • M = 2; %目标数量
  • V = 22; %维度
  • min_range = zeros(1, V); %下界
  • max_range = ones(1,V); %上界
  • %%%%%%%%%%%%%%%%%%%%%%%%%%%%%%%%%%%%%%%%%%%%%%%%%%%%%%
  • %特征选择
  • divide_datasets();
  • global answer
  • answer=cell(M,3);
  • global choice     %选出的特征个数
  • choice=0.8;
  • %%%%%%%%%%%%%%%%%%%%%%%%%%%%%%%%%%%%%%%%%%%%%%%%%%%%%%
  • chromosome = initialize_variables(pop, M, V, min_range, max_range);
  • chromosome = non_domination_sort_mod(chromosome, M, V);
  • for i = 1 : gen
  •     pool = round(pop/2);
  •     tour = 2;
  •     parent_chromosome = tournament_selection(chromosome, pool, tour);
  •     mu = 20;
  •     mum = 20;
  •     offspring_chromosome = genetic_operator(parent_chromosome,M, V, mu, mum, min_range, max_range);
  •     [main_pop,~] = size(chromosome);
  •     [offspring_pop,~] = size(offspring_chromosome);
  •     clear temp
  •     intermediate_chromosome(1:main_pop,:) = chromosome;
  •     intermediate_chromosome(main_pop + 1 : main_pop + offspring_pop,1 : M+V) = offspring_chromosome;
  •     intermediate_chromosome = non_domination_sort_mod(intermediate_chromosome, M, V);
  •     chromosome = replace_chromosome(intermediate_chromosome, M, V, pop);
  •     if ~mod(i,100)
  •         clc;
  •         fprintf('%d generations completed\n',i);
  •     end
  • end
  • if M == 2
  •     plot(chromosome(:,V + 1),chromosome(:,V + 2),'*');
  •     xlabel('f_1'); ylabel('f_2');
  •     title('Pareto Optimal Front');
  • elseif M == 3
  •     plot3(chromosome(:,V + 1),chromosome(:,V + 2),chromosome(:,V + 3),'*');
  •     xlabel('f_1'); ylabel('f_2'); zlabel('f_3');
  •     title('Pareto Optimal SuRFace');
  • end

评价函数(利用林志仁SVM进行训练):

  • function f = evaluate_objective(x, M, V, i)
  • f = [];
  • global answer
  • global choice
  • load train_F.mat;
  • load train_L.mat;
  • load test_F.mat;
  • load test_L.mat;
  • temp_x = x(1:V);
  • inmodel = temp_x>choice;%%%%%设定恰当的阈值选择特征
  • f(1) = sum(inmodel(1,:));
  • answer(i,1)={f(1)};
  • model = libsvmtrain(train_L,train_F(:,inmodel), '-s 0 -t 2 -c 1.2 -g 2.8');
  • [predict_label, ~, ~] = libsvmpredict(test_L,test_F(:,inmodel),model,'-q');
  • error=0;
  • for j=1:length(test_L)
  •     if(predict_label(j,1) ~= test_L(j,1))
  •         error = error+1;
  •     end
  • end
  • error = error/length(test_L);
  • f(2) = error;
  • answer(i,2)={error};
  • answer(i,3)={inmodel};
  • end

选的的数据集请从UCI上下载。

结果:

①pareto面

最后粒子的数据(选出的特征数和精确度)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