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过波峰焊后绿座子、继电器等短脚元件出现轻微的拉尖,毛刺怎么办?

楼主(2020-08-25):
板子过波峰焊后绿座子、继电器等短脚元件出现轻微的拉尖,毛刺,摸去扎手,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跟温度有关系看一下
根据PCB 尺寸、是否多层板、元器件多少、有贴装元器件等设置预热温度。 预热温度在90~130℃,有较多贴装元器 件时预热温度取上限。

网友:
    拉尖:温度偏低, 助焊剂润湿性不良, 速度快(吃锡时间段) ,预热温度低(焊剂没有活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