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LVDS线束电流法有没有好的整改方法

楼主(2020-08-25):
各位大师;

请教下,显示屏LVDS测试电流法时候,超标比较多,请问PCB/原理图/娴熟等设计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整改方法?

目前两端LVDS连接器是直接连接PCB及金属外壳并接地。
原理图上有加共模电感
娴熟屏蔽效能大于55db

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屏蔽排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屏蔽排线试试

    什么屏蔽排线?LVDS线束就是屏蔽线,效能大于55dB

网友:
    科普一下啊!什么是LVDS线束电流法?

楼主:
    为了防止歧义更正下:LVDS线FPD LINK 3驱动显示屏,测试电流法,仅把LVDS屏蔽线放电流探头里面。电流法超标。nosie源头显示屏电源,由于结构约束,PCB placement无法大更改,LVDS屏蔽GND和主地割开还有,大部分是进场耦合到屏蔽线缆。  在线束上加磁环可通过。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整改建议?

网友B:
    不能认为屏蔽线会彻底把噪声包裹在里,很多时候并非如此,电流探头测试的主要就是屏蔽层和里面的信号,噪声要确定来自哪里。LVDS差分线上的噪声要么是共模要么是差模,这两者很好区分,其次就是屏蔽层的噪声来自地平面,这里就要寻找源头和阻隔解决。

网友:
    有帮试过屏蔽层只在一端接地吗?而且两头都试试

网友(点评):
试过,5cm处和进场辐射相关,两端接地无太大改善,setup对结果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认为屏蔽线会彻底把噪声包裹在里,很多时候并非如此,电流探头测试的主要就是屏蔽层和里面的信号,噪声 ...

是的,屏蔽线也有屏蔽效能。同时屏蔽外线也会带噪声。

网友:
    串联电阻有效没?

网友:
    显示屏就是LVDS电平?这样先去掉显示屏试试,如果过了的话那就说明问题载线上或者显示屏上,线上的可能性较大。线应该会做阻抗匹配吧?我觉得排线接口也需要看看

网友:
    学习下,想多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