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上NE555延时通电或者断电电路,这样的电路可以么?反复测试几次出现错误?

楼主(2020-08-26):
设计上电延时断电,这样的电路可以么?反复测试几次出现错误?R2(可以作为继电器线圈)

网友:
如果对延时没有高要求,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也可以用一个三极管2个电阻,一个电容就可以完成简单的延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