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输出电压

楼主(2020-08-26):
请大神帮忙求解下图运放的输出电压!感谢!采集的是24v锂电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图都没有顶啥

网友:
    R5有点碍事吧。。。。

网友B:
    这是个电压跟随电路,输出就是前端的分压,算下来1.67V左右

网友:
    就是24V经过1M和75K的分压,后面的是电压跟随器 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电压跟随电路,输出就是前端的分压,算下来1.67V左右

赞同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