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电阻判别的电路

楼主(2020-08-26):
我想做一个电阻判别的电路,需要满足
1)当被测量电阻小于30欧姆时,3V二极管点亮。
2)当被测量电阻大于30欧姆时,3V灯泡不亮。
谢谢,请给个图,谢谢!

网友:
    电源是可以是1.5V电池N节

网友:
    那就要看你输入的电压是多少伏特了可以根据欧姆定律I=U/R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