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画STM32f427Ⅱ最小系统,由于时间精度要求较高,拟采用12M的有源晶体,但不...

楼主(2020-08-26):
最近在画STM32f427Ⅱ最小系统,由于时间精度要求较高,拟采用12M的有源晶体,但不知道具体怎么选到合适的型号,要求尺寸较小。
还有外接电路怎么接,搜了一些资料都是说四个角,1悬空,2接地,3接输出,4接电压
但是我看其他人的电路都不是直接接的,都加了一些电阻,电容,不知道具体接法以及电容电阻值怎么选
有源晶振资料说选取合适的输出电平,这个具体指什么?怎么选?

网友:
    关于晶体的电容,是因为一般晶体都有负载电容的需求,这个可以通过读取规格书来选取合适的负载电容,一般实际选取容值要比规格书推荐值小些,因为需要考虑走线的电容效应,至于在两个输出脚间并联大电阻是防止有时候晶体起振困难,这个电阻不是必须要的但是最好预留。有源晶振的话有时候不同电压可以输出不同的幅度的,但是一般单片机等对这个最大幅度是有要求的,你的时钟不能超过这个值,这个你要综合单片机和有源晶振的规格,综合选取了。

楼主:
    按一定的参数就可选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