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8-26):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HDC1080 SDA引脚与STM32F031F6 PA7相连,频率从1k到100K,上拉电阻为1K和10K时,STM32F031F6检测的数据都是满偏AD值,在SDA总线上加一个100PF到底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不接电容,需要接一个100K上拉电阻也可以正常工作,请问一下,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