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如何使用最节能?

楼主(2020-08-26):
    波峰焊是指把经过锡炉高温融化的锡条,经波峰马达喷流成设计要求的焊料波峰,使插好元器件的PCB板,或者其他材质板通过焊料波峰,来完成元器件焊点或引脚与PCB焊盘连接的焊接过程,整个焊点位置达到导电效果,波峰焊是一台这样的机器设备。
              那么接下来,相信很多工厂在使用波峰焊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焊点不饱满,虚焊,假焊等现象,这些都是取决于波峰焊的工艺问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在使用过程中,焊接效果好的情况下做到节能。
          大多数用过波峰焊的人都知道,节能这方面主要是耗电量,助焊剂和锡的氧化上,首先,我们如何了解下如何使用更省电,在开启机器时,请注意,由于锡炉熔锡过程需要2个小时,所以在熔锡的过程中,请关闭除锡炉以外的需要用电的工位,比如预热,轨道运输等;第二个可以节能的地方就是耗材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助焊剂,首先要按照PCB的大小来调节助焊剂喷雾的大小,喷雾大了,助焊剂的流量就大,导致不必要的浪费,也会直接影响到焊点的焊接效果,我们需要把它调成伞状雾状的一个状态,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助焊剂的浪费,另外一点就是助焊剂需要密封好,减少助焊剂的挥发;第三点,就是锡的氧化,现在市面上有一部分的工厂在使用锡渣还原剂,来减少损失,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通过还原剂,还原出来的锡渣的纯度会降低很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寿命,所以我们应该使用正确的方式来节省锡的用量,大家都清楚,锡渣的出现是一种氧化现象,是锡面与空气的接触从而氧化的,因此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接触面来降低氧化量,另外波峰焊自带的节能功能可以减少氧化,在使用过程中,锡面产生了锡渣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在产生锡渣的同时,我们不用急着去除去锡渣,就让它覆盖在锡面上,这样也减少了氧化面积,到一定的程度再清理锡炉便可以。
           关于波峰焊节能这方面,主要就是以上这几点需要注意的,做好以上几点,就可以达到最节能的效果。

网友:
    就按照设备的标准方式来操作准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