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连接器接触电阻测试程序

楼主(2020-08-26):
测试规范(系列十)

  电子連接器接触电阻测试程序(TP-06A)

  前言﹕本通讯第23期曾介绍EIA规范有关低阶接触阻抗测试(TP-23A)﹐主要适用于传输讯号用的連接器。本期所介绍接触电阻测试则适用于传输电力之連接器﹐所

  通之电流高出甚多﹐为主要相異之处。

  1.0TP-06A接触电阻

  2.0目的

  本测试程序的目的﹐在于详述电子連接器成对接点间接触电阻之标准测试方法。

  3.0概述

  4.0试件之准备

  4.1试件应为成对之接点﹐如一对插梢及插座﹐一对接点或印刷电路板其配对之接点等。

  4.2试件应与正常使用时具相同之狀况﹐小心接线不得受损﹐导线与接点间应无导线标示或润滑剂等外物。

  4.3除另有规定外﹐试件在测试

  前不提以任何方法事先以清

  洗或加润滑剂或涂以涂料。

  4.4可能时﹐接点应接上3英尺

  (1米)长之导线﹐以便消散接点热量。

  4.5试件可以如正常使用之情况装于連接器内﹐但如果试件不装于連接器内﹐则不应以其它方法将试件强行固定﹐以免其可能引起配对接点之应力而影响接触电阻。

  4.6电压表测试棒可以在测试前先备妥﹐亦可将电表之接线直接焊接或夹牢于电路上。

  5.0测试方法

  5.1测试设备

  5.1.1允许测试电流之讀值在半刻度以上之多范围电流表﹐且其准确应在2%以内。

  5.1.2高阻抗电压表(约10﹐000Ω/V)准确度应在2%以内。

  注﹕为便于测量正反向电压﹐建议用中央指示为零电位之电压表或自动切换极性之电压表。

  5.1.3一合适之可调输出电流源以提供由详细规格所指定之测试电流。接触电阻之测试可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源﹐使用交流电源测试时﹐其频率不可超过2KHz。当使用交流电源与直流电源所测得之结果有所差異时﹐以直流电源所得之值为准。使用电源之电压值不可超过

  60V之直流电或交流电之峰值﹐但其值也不可低于1V。5.1.4试难设备之連接器5.2测试程序-參考图1

  5.2.1

  未加电流前﹐将试件如图

  1連接。

  5.2.2电路接好后﹐将电流加至规定值。

  5.2.3若电压表之接线并未直接接于电路上﹐则使用电压降并记錄之。若无法直接测量到规格所规定之接点﹐则应将测得之值减去电缆或电线之电阻以修正之﹐但应同时将测量值和

  修正值一并记錄﹐并检查电流是否为正确值。

  5.2.4如果所测得之讀值在直流1mV以下时﹐应将电流反向﹐再测电压﹐将正向﹑反向所测提之电压取其平均值﹐以消除热电势的影响。

  5.2.5移去电源﹐卸下试件。

  6.0应记錄的细节-应包括下列各项﹕

  (a)试件之事前准备(若有事先准备之特殊需求时)。

  (b)接线之种類及大小。

  (c)测试电流。

  (d)规定之电压降值(mV)。

  (e)试件之试验數量。

  (f)事前处理或特殊试验环境要求。

  (g)Y-Y间之距離(見图1)

  7.0文件-试验应包含以下各点﹕

  (a)试验名称。

  (b)试件說明和安装方式。

  (c)使用之试验程序。

  (e)观察及测量结果。

  (f)试验日期和试验者姓名。

  可调电流源

  电流表

  距離Y-Y*

  电压表

  配对试件

  双刀双投换向开关

   (需要换向时用)

  *Y-Y点通常规定在每一点后3/8inch(9.5mm)处﹐或固定为相为相距6inch(15.2mm)﹐因連接器可能有附件不允许用较短距離。

网友:
主要适用于传输讯号用的連接器。本期所介绍接触电阻测试则适用于传输电力之連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