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出错

楼主(2020-08-26):
我想用PWM驱动一个mos管,但是multisim仿真一直出错,为什么呢?

网友A:
那是因为MOS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过大。。。。。

改过了,但还是不行,我把R1改成10欧姆,R2改成了10K,但还是这样,一旦接入输入信号,立马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MOS管的原因

那应该怎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