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计双层板

楼主(2020-08-26):
如图是初学设计的双层板,四脚打孔定位,既有5V和12V电源线路也有串口信号线路。信号地和电源地都连接到了Bottom层的一块覆铜上了,但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正确。请大神指教!

网友:
电源重要你要把他们分别供电,可以对角接地。

网友:
    你这个叫做布通了!

    哪怕没有任何 信号稳定要求,你也应该吧电源线  底线走宽一点,不同网路保持好足够的安全间距

网友:
    我记得电源地和信号地最好是可以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