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valor能自己导出报告吗?

楼主(2020-08-26):
有的公司单单用valor作DFM,弱弱的问一下valor能自己导出报告吗?感谢!

网友A:
    9.0自带的脚本就可以实现自动生成报告。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A:
    9.0自带的脚本就可以实现自动生成报告。

    请问,是这个脚本吗。谢谢

网友(2022-05-04):
    不是。应该是无法自动生成报告的。检查违背规则的数据很多,未必每条都是有效的问题点,必须人工确认后添加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