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ora 配置使用点滴

楼主(2020-08-26):
fedora 16 无线网设置
fodera16是3.x的内核,无线网卡的驱动有点不一样。
可以用如下方法安装,需要先用有线网来安装几个包,步骤如下:
  • 执行这个命令看看网卡
    lspci | grep Network

如果是Broadcom Corporation这个厂商的
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
以下都在root下执行
  • 执行这两个rpm包 它会为你的yum添加我们需要的源
    rpm -Uvh http://download1.rpmfusion.org/free/fedora/rpmfusion-free-release-stable.noarch.rpm
    rpm -Uvh http://download1.rpmfusion.org/nonfree/fedora/rpmfusion-nonfree-release-stable.noarch.rpm
  • 然后可以考虑升级以下系统 当然没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不升级继续
    yum search kmod-wl

做这一步主要是现在fedora是3.x的Linux内核了
如果直接yum install kmod-wl是不行的
  • 我们接着要看下我们的系统版本
    uname -r

然后挑选刚才search到的名字中包含自己系统编号的包安装
  • 在安装成功以后 等一会如果还没有出现无线网络

可以手动加载一下驱动
modprobe wl
再等等就应该能看到任务栏的网络里有无线网络了
fedora 16 Gvim 自动最大化
  • 安装 wmctrl
    yum install wmctrl
  • 在 ~/.vimrc 中追加如下代码
    function Maximize_Window()  silent !wmctrl -r :ACTIVE: -b add,maximized_vert,maximized_horzendfunction
  • 在 ~/.bashrc 中追加如下代码
    alias gvim='gvim -c "call Maximize_Window()"'

fedora 16 Gvim 与系统剪贴板的互操作
  • 将gvim中的内容复制到系统的剪贴板 "+y
  • 将系统的剪贴板的内容复制到gvim中 "+p

fedora 16 Gvim 选择输入法
  • Activities->Applications->Other->Input Method Selector, 点击弹出输入法选择器
  • 点击 Use IBus后面的Preferences链接,弹出IBus Preferences,选择Input Method那个Tab
  • 在下拉菜单里选择 +Show all input method,然后从其中选择Chinese,这样就可以看到Chinese的子菜单中的中文输入法了
  • 选择其中一项 “拼 Pinyin”,然后点击右侧的 Add按钮,这样就可以将拼音输入法加入输入法选择了,此时就可以像Windows下一样进行输入法切换了,默认是Alt+Shift进行下一个输入法的选择,两个常用输入法的切换是和Windows下一样用Ctrl+空格,当然你可以更改输入法切换的快捷键,在那个IBus Preferences中的General中可以更改这两个切换快捷键。

如果不能选择输入法,请安装IBus输入法,root帐号下用yum安装
yum install ibusyum install ibus-sunpinyinfedora 16 yum卸载时将安装时关联的包一起卸载
  • yum list yum* 列出yum的插件
  • 在列出的插件中找到yum-plugin-remove-with-leaves.noarch这个插件
  • 安装此插件 yum install yum-plugin-remove-with-leaves.noarch
  • 然后在yum -h 可以发现多了一个option
    --remove-leaves remove dependencies no longer needed by any other
    packages
  • 利用此option就可以将安装时关联的包一并删除

fedora 16 root用户下运行chrome浏览器
运行/opt/google/chrome/google-chrome –user-data-dir=""
fedora 16 删除多余的内核
linux的使用中,有时会特意升级内核(或者在yum updata时不小心升级了内核)
这时,需要删除旧的内核或者不小心升级的内核。
简单的删除方法:
  • rpm 删除法:
    rpm -qa | grep kernel*  (查找所有linux内核版本)rpm -e kernel-(想要删除的版本)
  • yum 删除法
    yum remove kernel-(要删除的版本)
  • 手动删除
删除/lib/modules/目录下不需要的内核库文件
删除/usr/src/kernel/目录下不需要的内核源码
    删除/boot目录下启动的核心档案禾内核映像
    更改grub的配置,删除不需要的内核启动列表

fedora 16 Gvim使用tags文件
使用ctags -R生成的tags文件可以使得在Gvim中任意跳转函数的位置。
关于tags文件的生成和导入:
  • ctags -R 命令执行后在当前目录生成的tags文件不能改变目录。
    如果想在自己的目录中生成tags文件,先cd进入自己的目录,然后在ctags中指定代码的位置。
    比如: ctags -R /***/***/mycode
  • 导入ctags文件有2个方法
    gvim启动时指定tags文件,gvim -t /path/tags
gvim启动后,输入导入命令,:set tags=/path/tags

fedora 16 yum 只下载安装包但是不安装
yum 有个插件可以保证你只下载相应的rpm,但是不安装。
yum install yum-plugin-downloadonly.noarch
安装完这个插件,yum会增加2个参数:
--downloadonly--downloaddir=/path/to/direx: yum install **** --downloadonly --downloaddir=/home/wangybfedora 18 小企鹅输入法的安装(fcitx)
首先卸载ibus输入法,在安装fcitx
yum remove ibusyum remove imsettings imsettings-libs im-chooseryum install fcitxyum install fcitx-pinyin -yyum install fcitx-sunpinyin
然后修改 ~/.bashrc,加入以下代码:
export GTK_IM_MODULE=ximexport XMODIFIERS="@im=fcitx"export QT_IM_MODULE=xim
在imsetting中选择默认的输入法为 fcitx
imsettings-listimsettings-switch FCITX
:
fcitx的配置文件:~/.config/fcitx/config
sunpinyin的配置文件:~/.config/fcitx/conf/fcitx-sunpinyin.config
安装 fcitx-configtool 来配置 fcitx
yum install fcitx-configtool.x86_64fedora 18 交换Caps Lock和 Control
xfce桌面环境下,在 ~/.bashprofile最后加入一句:
/usr/bin/setxkbmap -option "ctrl:swapcaps"fedora 18 安装视频解码器yum install gstreamer-plugins-bad gstreamer-ffmpeg gstreamer-plugins-uglyfedora 18 开机自动启动 Filezilla
有段时间,每次开机后Filezilla总是自定启动,一直找不到原因。
后来把session清空了以后才好,估计可能是哪次没有正常关闭Filezilla的情况下就关机了。
xfce的场合,如下步骤清除session
[Settings] -> [Session and Startup] -> Tab[Session] -> Button[clear saved sessions]
fedora 18 开机自动启用 Numlock 键
  • 安装 numlockx:yum install numlockx
  • .bashprofile 中追加如下内容
    set numlock on
    if [ -x /usr/bin/numlockx ]; then
/usr/bin/numlockx on
fi

fedora 18 输入Default keyring
有段时间,每次开机后首次启动 google-chrome时,总是提示输入密码 [Enter Password for Default Keyring to Unlock]
可能是用户初始密码修改的原因,解决方法如下:
  • 删除 ~/.gnome2/keyrings/Default.keyring
  • 下次登录时再提示输入密码的话,输入空密码即可

fedora 18 设置默认 JDK
  • 从Oracle 官方网站下载 JDK (比如 jdk1.7.015)
  • 解压 jdk1.7.015,并将解压后的文件夹拷贝到 /usr/lib/jvm 中
  • 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只能看到fedora默认的 openjdk
  • 安装 oracle jdk
    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 java /usr/lib/jvm/jdk1.7.0_15/bin/java 500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r jar /usr/lib/jvm/jdk1.7.0_15/bin/jar 500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c javac /usr/lib/jvm/jdk1.7.0_15/bin/javac 500
  • 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能看到 2种 jdk了,然后选择第二种刚安装的jdk,如下:
    [root@localhost jvm]# 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There are 2 programs which provide 'java'.
    Selection Command
    • 1 /usr/lib/jvm/jre-1.7.0-openjdk.x86_64/bin/java
    • 2 /usr/lib/jvm/jdk1.7.0_15/bin/java
    Enter to keep the current selection[+], or type selection number: 2
  • 如果javac 和 jar也有2种的话,也像第5步那样设置一下
  • java -version 验证默认 jdk 是否已改变
    [root@localhost jvm]# java -version
java version "1.7.0_15"
Java(TM) SE Runtime Environment (build 1.7.0_15-b03)
    Java HotSpot(TM) 64-Bit Server VM (build 23.7-b01, mixed mode)

升级到fedora20 后,emacs启动有问题
问题:
Symbol's function definition is void: semantic-mrub-update
解决方法:
删除遗留的 *.elc 文件
cd ~/.emacs.d/emacs-pluginsfind . -name '*.elc' -deleteeclipse产生 C [libsoup-2.4.so.1+0x6d9c1]错误
解决方法:
在eclipse的配置文件eclipse.ini 加上
-Dorg.eclipse.swt.browser.DefaultType=mozilla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