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与天线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0-08-26):
    亲爱的各位专家:
            小女子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麻烦大家帮忙给解答一下,本人不甚感激:
         1)本人最近做了一个发射机,载波250MHz,调制了1KHz的正弦信号,输出功率1W,阻抗50欧姆。发现与天线联试时发射机的工作电流增大,从示波器看感应的调制波形变差,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呢?
          补充说明:天线也是自己搭建的,单极子天线,长度30cm(波长/4),尾部连接60cm的馈线(波长/2,50欧姆的同轴电缆),经过反射地平面后与120CM的同轴电缆相连至该发射机。  天线与60cm的馈线和反射地平面共同构成的天线系统经过网络分析仪测试,发现在250MHZ处的驻波比为1.35。按理说天线应该在250MHZ处的发射性能是很优越的,但在于发射机联试时发现天线的输出波形有失真,并且馈线放置的形状改变(弯曲或者拉直)时,天线的输出波形变化很大,同时120cm的连接电缆长度改变时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从你的表达看,你把天线与天线馈线系统搞混乱了,天线就是那个单极振子,加入各种馈线后,它们组成了天馈系统。第四,馈线的放置改变了输出波形原因有三种:1、你的天线与馈线的连接处可以不好;2、馈线与馈线的连接是否有问题;3、这个馈线是那种柔韧性的那种吧。第五、120cm的连接电缆长度改变时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很正常,馈线与天线是一个系统的,馈线的长度对天线的性能有影响。至于解决方法,由于没有看到你的天线与系统的连接处的图片,现在不好说,你现在可用一下刚性馈线试一下效果。不知回答的是否满意,望多多联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从线缆的角度解释一下,天线四分之波长这个没问题,但是天线馈线,一旦加长了,电流在线缆里流过的路径增加,损耗也相应的增加,所以你的S11回损应该是非常深的,相应的驻波在2以下,这个是肯定的,线缆的弯曲等同于改变电流的路径,把直线变成曲线,线与线之间形成耦合,建议固定线的位置测试,同时测试发射功率是否够1W,天线是否满足频点要求,同时观察倍频是否优于主频(这个要避免),最后就是建议馈线尽量用合格的大厂生产的,而且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