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印刷机的安全操作

楼主(2020-08-26):
    印刷是一个建立在流体力学下的制程,它可多次重复地保持,将定量的锡膏涂覆在PCB的表面上。PCB的上面与丝网或钢板保持一定距离(非接触式)或完全贴住(接触式),锡膏或粘胶在刮刀的作用下流过丝网或钢板的表面,并将其上的切口填满,于是锡膏或粘胶便贴在PCB的表面,最后丝网或钢板与PCB分离,于是便留下由锡膏或粘胶组成的图像在PCB上。在SMT贴片的过程中,现在印刷的过程由一般都是由锡膏印刷机完成。

    锡膏印刷机的操作安全及电源系统

    操作和安全紧密联系,在设备操作时要注意人身安全,其次保证设备和pcb的产品不受损失,设备操作前一定先得了解其安全系统,在设备出现异常状况时做出相应且果断的措施。

    一、紧急停止开关(Emergency Stop)

    紧急开关的位置--设备上一共有4个,黄底红色,标识“Emergency Stop”的按钮。在设备的正面、“COVER“两边的手动控制面板最上端有两个”Emergency Stop“按钮,在设备的后面两侧电源控制面板最上端也有两个”Emergency Stop“按钮。

    紧急开关的作用----------在pcb设备自动运行或手动操作时,如出现人员受伤或设备异常紧急情况时,可按下设备上的4个中的任何一个”Emergency Stop“按钮,使设备完全处于断电,SMT锡膏印刷机可运动部位将处于完全停止,所有的伺服电机都处于锁定状态,同时关闭总气路,所有气动装置断气。

    二、主电源电路保护开关和设备电源开关

    1、电路保护开关

    位置----设备背面左侧的电源控制面板最下方的一个跳闸开关,直接与AC 220V主电源线相连接。

    作用----有漏电保护功能。遇到设备漏电、短路、人员触电或其他电路不良故障时,此开关自动跳闸关闭设备总电源,保护人员的安全、设备和材料等免受损失。

    2、设备电源开关

    位置----电源控制面板的中间一个黄底红色旋钮式开关。在电路保护开关的上方。

    作用----开关设备总电源,如为ON时不会因设备异常断电而跳为OFF,状态保持,起到电源再确认的作用。

    在SMT锡膏印刷机的安全操作规范中,设备的电源开关及开关状态始终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安全点。所有的SMT技术员在操作机器的时候应该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的意识,坚决防范因疏忽大意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把我们在贴片加工中的品质管控意识提升为安全生产责任意识。

网友:
    生产的时候安全最重要,一切都要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很有必要给员工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