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卷积——filter,conv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0-08-26):
%Matlab提供了计算线性卷积和两个多项式相乘的函数conv,语法格式w=conv(u,v),其中u和v分别是有限长度序列向量,w是u和v的卷积结果序列向量。
%如果向量u和v的长度分别为N和M,则向量w的长度为N+M-1.如果向量u和v是两个多项式的系数,则w就是这两个多项式乘积的系数。
x=ones(1,4);                                        %x(n)=R4(n)
h=ones(1,4);                                        %h(n)=R4(n)
y=conv(x,h);                                        %y(n)=x(n) * h(n)
conv是做卷积,就是按照书上的做法,先翻转,在一步步平移,得出结果。对于两个长度分别为n,m的序列,卷积结果长度为m+n-1
1.y1的确是严格按照卷积的数学表达式计算的,不解释。
filter([1,2],1,[1,2,3,4,5])实现  y[k]=x[k]+2*x[k-1]
咱们这里讨论的就是A=1的情况。有了基本说明,现在言归正传:

  •                 1   1   1
  • 5   4   3   2   1
  • 输出1,到
  •                 1   1   1
  •                 5   4   3   2   1
  • 输出12

4.依然是验证2的观点,从

  •                 1   2   3   4   5
  • 0   0   0   0   1   1   1   1
  • 输出1,到
  •                 1   2   3   4   5
  •                 0   0   0   0   1   1   1   1
  • 输出5

到这里,我想大家就明白了二者的区别和关系。

在MATLAB中,可以用函数y=filter(p,d,x)实现差分方程的仿真,也可以用函数 y=conv(x,h)计算卷积。
(1)即y=filter(p,d,x)用来实现差分方程,d表示差分方程输出y的系数,p表示输入x的系数,而x表示输入序列。输出结果长度数等于x的长度。
实现差分方程,先从简单的说起:
filter([1,2],1,[1,2,3,4,5]),实现y[k]=x[k]+2*x[k-1]
y[1]=x[1]+2*0=1    (x[1]之前状态都用0)
y[2]=x[2]+2*x[1]=2+2*1=4
(2)y=conv(x,h)是用来实现卷级的,对x序列和h序列进行卷积,输出的结果个数等于x的长度与h的长度之和减去1。
卷积公式:z(n)=x(n)*y(n)= ∫x(m)y(n-m)dm.

(1)h = [3 2 1 -2 1 0 -4 0 3]; % impulse response
         y = conv(h,x);
         subplot(2,1,1);
         xlabel('Time index n'); ylabel('Amplitude');
(2)x1 = [x zeros(1,8)];
          subplot(2,1,2);
         xlabel('Time index n'); ylabel('Amplitude');
程序二:filter和conv的不同
               y1=conv(h,x)
               y2=filter(h,1,x)
               y3=filter(x,1,h)
       y2 = 1     3     6     9    12
可见:filter函数y(n)是从n=1开始,认为所有n<1都为0;而conv是从卷积公式计算,包括n<1部分。
程序三:滤波后信号幅度的变化
MATLAB中提供了卷积运算的函数命令conv2,其语法格式为:
C = conv2(A,B)
C = conv2(A,B)返回矩阵A和B的二维卷积C。若A为ma×na的矩阵,B为mb×nb的矩阵,则C的大小为(ma+mb-1)×(na+nb-1)。

例:
A=magic(5)
A =
17 24 1 8 15
23 5 7 14 16
4 6 13 20 22
10 12 19 21 3
11 18 25 2 9
>> B=[1 2 1 ;0 2 0;3 1 3]
B =
1 2 1
0 2 0
3 1 3
>> C=conv2(A,B)
C =
17 58 66 34 32 38 15
23 85 88 35 67 76 16
55 149 117 163 159 135 67
79 78 160 161 187 129 51
23 82 153 199 205 108 75
30 68 135 168 91 84 9
33 65 126 85 104 15 27
MATLAB图像处理工具箱提供了基于卷积的图象滤波函数filter2,filter2的语法格式为:
Y = filter2(h,X)
其中Y = filter2(h,X)返回图像X经算子h滤波后的结果,默认返回图像Y与输入图像X大小相同。例如:
其实filter2和conv2是等价的。MATLAB在计算filter2时先将卷积核旋转180度,再调用conv2函数进行计算。
Fspecial函数用于创建预定义的滤波算子,其语法格式为:
h = fspecial(type)
h = fspecial(type,parameters)
参数type制定算子类型,parameters指定相应的参数,具体格式为:
type='average',为均值滤波,参数为n,代表模版尺寸,用向量表示,默认值为[3,3]。
type= 'gaussian',为高斯低通滤波器,参数有两个,n表示模版尺寸,默认值为[3,3],sigma表示滤波器的标准差,单位为像素,默认值为0.5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