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组件,PCB怎么完全对齐啊?

楼主(2020-08-27):
3.3v ,1.8v, 5v三个器件完全一样的开关电源组件,就是器件号和阻值不同,要排成一列,布局时单独手工布局,手工放置三个内部器件位置总是有微小不太一样,虽然不影响布线,但是不太美观,怎样才能做到内部全完一样啊?

网友:
选择需要对齐的元器件,使其处于选择态,单击鼠标右键选择Align选项,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需要对齐的方式即可实现。

网友:
笨办法1,比如设置grid为5mil,然后摆放器件,手工对齐就比较容易了。
笨办法2,ECO模式,复制已经摆好的模块,然后用交换元件功能一个一个替换。
笨办法3, 以摆放好的模块做参考,用Align功能先纵坐标对齐,然后再横坐标对齐。

网友:
    楼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