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TRACE

楼主(2020-08-27):
各位大大請教:
pads Copy Trace同個模組8個線路一樣但訊號名稱不同遇到以下問題:

1.Ctrl+C  Ctrl+V可以但是很難精準對到PAD會有誤差

2.用Make Reuse在eco下Add Reuse設好座標可以很精準對到,但因訊號不同沒辦法貼上

請問大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交流一下~感謝!

楼主:
    頂一下! 頂一下!

网友(2020-12-23):
    我都設無格點,再對應相同出線的位置.失敗率很少.
    參考參考~

网友(2021-03-08):
    可以把板子缩小,大致位置Ctrl+V就好,效果很好
放大后焊盘反而老是Ctrl+V不准

楼主(2021-04-08):
    終於知道怎麼Reuse了,我太淺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