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VD中断偶尔失效

楼主(2020-08-27):
    如题,PVD中断电压设置的2.8V,下降沿触发,优先级为0最高,中断里边只用来保存两个数据到备份寄存器。实际测试一般都可以成功保存,开机读数还是关机时的数据,但偶尔一次开机读数为上一次关机时的读数,说明本次关机数据没有被保存下来。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求解。

楼主:
    是不是关机掉电太慢立马重启,电压没有降到阈值就重启,导致没有进中断

网友A:
    1 会不会有干扰
    2 可以在程序前面加一段延时,等板子稳定了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会不会有干扰
2 可以在程序前面加一段延时,等板子稳定了再工作

主程序改了下,原先先初始化再延时,现在在初始化pvd前边放了延时,试了多次没再发生异常。可能是因为上电瞬间波形不好,导致重启信号或者pvd检测误动作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会不会有干扰
    2 可以在程序前面加一段延时,等板子稳定了再工作

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