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9013三极管设计一个开关电路

楼主(2020-08-27):
    集电极给的电压为12V,然后从集电极引出一脚接一减速电机正极,三极管基极接STM32I/O引脚,通过芯片高低电平控制三极管开关,芯片引脚高电平3.3V左右,低电平十几毫伏近于0V,发射极接地,各路的电阻如何取值.  E1 ?3 i6 D  E; K) Y

网友:
    基极串一个4.7k的电阻,然后该1k电阻右边拉一个10k电阻到地,集电极负载电阻10k。计算如下: 基极电流,(3.3-0.6)/4700=0.57 mA, 假设该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β为100,则IC=0.57*100=57mA, 则Rc上的压降10*57>12, 所以三极管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