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D-123 放SOD-323的元件

楼主(2020-08-27):
    HI 各位
      我有个PCB 上SOD-123 的封装 现在要放SOD-323的元件,可以放的下,问一下 过回流焊会有焊接不良的情况发生吗

网友:
    应该没啥吧

网友:
    边都搭不上

网友:
    大概率不良  引脚间距差太多

楼主:
    我这边实际看了一下  是可以放的下的 PADS上3216 的封装也可以放的下sod323的

网友:
    SOD-123 尺寸大概是1206 封装的 sod-323差不多是0805 要看封装设计,我用的封装是连不上的    你能焊上  说明封装设计的比较大,回流焊后多检查,大概率会产生立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