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2020-08-27):
这个升压电路能将C1电容上极板电压升到2VDD的原理是什么?求教!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是那里的电路图

网友A:
这是charge pump升压,下面的φ高低变化,使得输出电压升高。φ低时,C2因为反相器被抬高,C1充电到VDD;当φ变低,C1被抬高到2VDD,并打开M2给C2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harge pump升压,下面的φ高低变化,使得输出电压升高。φ低时,C2因为反相器被抬高,C1充电到VDD;当 ...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charge pump升压,下面的φ高低变化,使得输出电压升高。φ低时,C2因为反相器被抬高,C1充电到VDD;当 ...

分析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