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对地电阻只有几Ω

楼主(2020-08-27):
    FPGA对地电阻只有几Ω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  假如有电压3.3 V  对地电流 会很大的 。

网友:
    要看是哪路电源了,如果是VCCINT,是有可能的,我做过一个U+ 的开发板,VCCINT电源对地阻抗只有0.几欧

网友:
    正常,特别是核电压

网友:
    没遇到这么低的,怎么也有个百十来欧姆吧

网友:
    几十欧常见,几欧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内核电压确实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