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想要散热应该选什么材料

楼主(2020-08-27):
    PCB板想要散热应该选什么材料

网友:
    1.厚铜板基材PCB,一般是但双面扳,一面铜厚可以达到5mm,迅速降温,适合长时间高温环境下的
    2.吕基材PCB,铝制制作工艺复杂,成本比较高品质也不易控制,一般也是单双层PCB,一般用于LED路灯
3.埋铜币PCB,一般是4层以上PCB,在关键期间下面埋有铜块,一般是BGA区域,比如CPU,保证主要散热区域温度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