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电感要在PCB上怎么分布?

楼主(2020-08-27):
    分布电感要在PCB上怎么分布?

网友:
    由于导线布线和元器件的分布而存在的电感叫分布电感。例如,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都具有一定的电感,它对电路的影响等效于给电路串联上一个电感器,这个电感值就是分布电感。根据电感器的频率特性,可以知道由于分布电感的数值一般不大,在低频可以不考虑分布电感的影响,但对于高频交流电路,分布电感的影响就不能忽略了。
    1.       线绕精密电阻和电位器的分布参数(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
由于线绕精密电阻和电位器存在分布参数,所以线绕精密电阻和电位器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即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
    2.       传输电缆的分布参数
可以把一条传输电缆看成是由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和电阻联合组成的等效电路。
3.       印制板引线的分布参数
    对高频电路印制板上的引线来说,它的分布电感不容忽视。去除这些分布电感影响,可以加宽电源线和地线以减少电源线和地线的阻抗。
    4.       接插件的分布参数
线路板上的接插件,有520nH的分布电感。双列直插的(24)引脚集成电路插座,有4~18nH的分布电感。
    实际中的电容器与“理想”电容器不同,“实际”电容器由于其封装、材料等方面的影响,使其只具备电感、电阻的一个附加特性。单片陶瓷电容器具有很低的等效串联电感,即具备很宽的退耦频段,所以比较适合用作高频电路的退耦电容。
    综上所述,这些小的分布参数对于在较低频率的电路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在高频电路中则必须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