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射频模块电路,如何布局最优?

楼主(2020-08-27):
1 频综布局

单频综布局。通常采取如图形状进行布局:左臂支为参考频率源及锁相环控制电路,右臂支为压控制振荡器(VCO)输出隔离放大电路。中部环状为锁相环(PLL)

乒乓切换式频综布局,又叫音叉式布局:音叉的两臂为对称两个 PLL 频综,臂交汇点为开关切换装置。公共臂为切换后输出放大两路。

多通道收发接收机或者发射机本振电平分配电路布局:对称树状布局。

2 混频器(MIXER)电路布局

混频电路又称上下变频电路,是发射机和超外差式接收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典型的频谱搬移电路。对于接收机来讲,其原理就是将接收到的射频信号(RF)与本振电路(LO)进行下变频以产生较低频的中频信号(IF),中频信号经过放大后再进行检波以还原原始信号。对于发射机来讲,其原理就是将中频信号与本振电路进行上变频以产生较高的射频信号,射频信号经过放大后再进行发射。

T字布局同面。下图是一个典型的混频器布局:

T 字布局异面——上变频方式:RF支路跟LO支路异面,IF支路与LO同面。这样布局能够最大限度较少本振泄漏到RF支路。

字布局异面——下变频方式:RF支路跟LO支路同面,IF支路与LO异面。

3 声表滤波器电路布局

声表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最好分别放在 PCB 正反两面,输入输出电路在实际布线时,尽可能地减少传输线长度;条件允许的化,在微带线周围铺地(微带线与地的距离大于等 2 倍微带线宽),在地平面沿传输线打地孔。不用的空间都给铺上地;减少微带传输线的不连续性环节,比如突变,拐弯等。

如果输入输出电路在 PCB 同一安装面,又处于同一腔体。应该在腔体内表面贴装微波吸收材料,以达到降低反射,增大分布电容的损耗的目的,最终达到减少输入输出电路相互耦合

输入匹配电路的电感和输出匹配电路的电感相互垂直放置,以使电感的磁场方向相互垂直,从而减少耦合。

至少在滤波器的下面一层铺地,如果能够多层铺地效果更好。但是要把输入和输出的地电流尽可能的互相分开。通常采用加地槽方式减小输入和输出地电流的共地耦合。这个地槽最好贯通所有介质层。

如果声表滤波器有“RETURN”管脚,应该使 RETURN 管脚到地的路径最短;如果没有 RETURN 管脚,选择离输入、输出信号端最近的“地”脚作为 RETURN 管脚。

两个声表滤波器应该分别放置在独立的屏蔽腔体。也可以将两个声表分别放置在PCB 正反两面,通过 PCB 内层地进行隔离,但必须避免正反两面叠放的情况,因为叠放意味着共地,就存在共地电流耦合,将影响声表性能。

声表与混频器级联时,应该将混频器和声表分别放置在独立的屏蔽腔体内。

声表与放大器级联时,声表输入匹配电路和输入放大器放置在一屏蔽腔体内,而输出匹配电路和输出放大器放置在另一屏蔽腔体内,以保证足够的隔离。也可以将声表输入匹配电路、输入放大器与输出输入匹配电路、输出放大器分别放置在 PCB正反两面,通过 PCB 内层地进行隔离。但必须避免正反两面叠放的情况,因为叠放意味着共地,就存在共地电流耦合,将影响声表性能。

声表与其他单元电路级联时,最好也能考虑采取隔离措施或者吸收措施。

网友:
混频电路又称上下变频电路,是发射机和超外差式接收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