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射频识别技术如何应用于门禁?谁能简单解释一下

楼主(2020-08-27):
    射频识别技术如何应用于门禁?

网友:
    1 系统硬件构成    射频门禁系统由车载电子标签、车感线圈、射频接口、信号处理、控制系统与管理系统六个部分组成.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射频门禁系统组成结构方框图    图1 射频门禁系统组成结构方框图    1.1 电子标签    电子标签,通常也被称为应答器.它内部存储车辆及车主的基本信息,安装在车辆上,为无源标签.当电子标签进入阅读器的微波查询信号覆盖区域时,电子标签通过感应电流所获得的能量向阅读器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信息,有效读取距离是6—10m.    1.2 阅读器    阅读器包括射频接口和信号处理两个模块.    射频接口主要负责信号的发送与接收.它接收来自信号处理与控制系统指令信号,将指令信号变换为微波信号发送出去;同时,它也接收来自电子标签的微波反射信号,并将微波反射信号变换为数字信号送到信号处理模块进行解码处理.    信号处理模块主要负责对指令信号和电子标签数据信号的处理。它接收来自管理系统的指令信号,将指令信号编码后送到射频接口,由射频接口变换为微波信号发送出去;同时,它也接收来自射频接口的电子标签数据信号,将电子标签数据信号解码后送到管理系统.    1.3 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主要负责处理用户信息 电子标签数据和控制系统信息.它依据用户指令对系统进行控制与管理,接收来自信号处理模块和控制系统的数据,将指令信号送往信号处理模块和控制系统,同时管理系统可以通过网络跟安防中心通信.    1.4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主要负责对闸门机构进行通信控制.它接收来自管理系统的指令信号,对闸门机构进行控制,并将闸门状态反馈给管理系统.即如果从电子标签读取的数据经过管理系统分析为合法通行者,则给控制系统信号,开启闸门放行。    1.5车感线圈    车感线圈选用PBD232地感环形线圈式检测器。该检测器是一种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的车辆检测器,它的传感器是一个埋在路面下并通有一定工作电流的环形线圈 (一般为2m×l。5m).当车辆通过环形地埋线圈或停在环形地埋线圈上肘,车辆自身铁质切割磁通线,引起线圈回路电感量的变化,检测器通过检测该电感变化量就可以检测出车辆的存在。该检测器的响应时间为lOOms,它的各项性能特点能够保证系统准确、快速地检测到车辆到来,并通过数字I/O卡输出信号给计算机,启动读写器工作.    2 系统软件设计    软件系统主要包括阅读器的信号处理和系统管理两个部分。信号处理模块软件开发采用C语言,系统管理部分软件采用Visual C++(VC)编程,数据库采用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2.1系统工作流程    射频门禁系统的基本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系统首先进行初始化,阅读器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发送询问信号,由射频接口模块发射出去.当电子标签进人阅读器的微波查询信号覆盖区域时,电子标签(应答器)接收到询问信号后将自身的信息反向发送给阅读器,阅读器信号处理模块接收到序列号后,进行车辆识别.首先进行防碰撞处理建立通信通道,然后对该数据信息进行解码,解码后将信息送到数据库进行校验。如果校验正确,发送信号给控制系统;如果有错,则提供声光报警.在此过程中,若管理系统没有发送结束命令,则结束一个识别过程后,又开始下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