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自动排版教程

楼主(2020-08-27):
CAM350自动排版教程

1.从文件夹中正确调入Gerber文件和Drill文件到CAM350中。
2.定义PCB板的有效外框。
Utilities -> Draw To One-Up Border ,选定有效的外框。
3.选完外框后,单击右键,将值设置为0。即将忽略线粗,在拼版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误差了。
4.进入Tool -> Panel Editor下。
5.此时图中显示的是外框,如果要显示图形的话,Settings -> View Options将View Circuit Images勾起来,就可以显示全图形了。
6.按右上角的Setup,接着就可以进行排版设置了。
7. SIZE选项卡:
Panel:定义铜板开料的尺寸。
Border Spacing:定义板图形离板边的距离。默认为置中。
Minimum Image Spacing:设置相邻两个Pas之间的间距。
注:为了方便可以将其存为一个.pan的文件,以便以后调用。
Coupon:这里可以增加板边工艺焊盘和尾孔焊盘,如:线路对位用的靶标。
Title Block:添加板边注释文字。如:生产型号以及日期。
Pinning Hole:增加板边工艺孔。
Fiducial:可以增加自定义的一些符号,可以灵活运用。
8.设置完后,按OK,退出。在按右上角的Create按钮,进行排版设置。
Image Rotation:旋转角度设置。
Between:两格相邻单元的相对间距。
Offset:设置两个单元的绝对间距。
Compute:上面选项为自动调整间距刀平均位置,下面选项为按自定义的间距进行排版。
SpreadSheet:可以对单元进行选择、增加及删除等操作。
Panel Setup:将返回刀板边工艺设置的对话框。
Create:进行排版。
9.加工艺边。
按右上角的Venting按钮。
Offset from Panel Edge: 设置填充区域离板边的距离。
Offset from Images:     设置填充区域离图形的距离。
Offset from Symbols:    设置填充区域离板边工艺孔的距离。
Solid Pattern: 增加以矢量的填充的板框。
Dot Pattern:   增加以焊盘填充的板框。
Hatch Pattern: 增加用交叉线填充的板框。
在Vents中按Add增加一个定义项,再在Layers中设置所要定义的层。
Robber Bar:如果选取这个选项的话Offset from Images选项就会变为Robber Bar Width,这样可以设置从板边往里面增加的工艺边宽度,而不会考虑工艺边距离图形的宽度。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