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如何快速调整丝印?

楼主(2020-08-27):
AD快速调整丝印,这是我们做完PCB设计布线完成后的下一个步,下面就由我为大家讲解altiumDesigner中快速修改丝印的方法。

第一、选中有的器件,按快捷键A+P,选择中心,按确定键后,软件自动把字符调到器件到器件中心。

第二、在PCB中,鼠标移动到任意丝印上,右击,弹出界面。

第三、然后执行命令后,弹出下面对话框。只有text选项,选择same,其它选择Any。

第四、完成相关操作后,按确定0k后,确定是Texts,再去修改丝印大小。

一般都统一使用5/30/25或6/45/35,

局部比较密的可以局部使用4/25/20,

记住位号丝印的种类 不能超过两种。

网友:
快速调整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