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问题如图

楼主(2020-08-27):
问题如图

网友A:
    材料选的FR4,要到材料库里面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选的FR4,要到材料库里面去改

    新手,不知道FR4 的材料库在那里

网友A:
    图一右下角View Material中,可以参考学堂课程:
    任务131:03 设置叠层材料参数、选择要仿真的网络:https://edu.eda365.com/course/88/task/2343/sho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右下角View Material中,可以参考学堂课程:
    任务131:03 设置叠层材料参数、选择要仿真的网络:https ...

可以加大神的微信吗

网友:
    可以啊,微信搜索:PCB_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