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R阻抗

楼主(2020-08-27):
射频链路为啥一定要走50R阻抗,因为RF4板材本身的特性阻抗就是50嘛- H2 u0 [6 i' e7 ^: ^

网友:
这个好像阻抗匹配吧

网友:
    建议看下射频电路与天线

网友:
    大部分天线设备阻抗都是50,也有一些特殊不是50的阻抗

网友:
    匹配电路有耐压的60欧姆,功率传输最大的30欧姆,loss最小的76欧姆,但是实际应用中50欧姆兼顾了耐压,功率传输和损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