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那个坐标面板一直在最上面?

楼主(2020-08-27):
用的AD20,突然发现PCB时,那个坐标面板一直在最上面,哪怕我打开个PDF,它也把PDF挡住。怎么设置?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补个图看看

网友A:
    好像是ctrl+p还是ctrl+H的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ctrl+p还是ctrl+H的
    你试试

Ctrl+H是可以显示或隐藏,我测试是好的,应该是楼主那边软件有点问题。

    怎么还不上个图呢?

楼主:
    好像是软件有问题,关机重启就好了。本来配图了的,不知为何没有传上去,图现在也找不到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