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matlab中的m文件和子程序

楼主(2020-08-27):
labview中的matlab script如何调用matlab中的m文件和其子程序?
请教大神!!!!!!

网友A:
有子程序的m文件没法直接用matlab节点调用,只能先封装成dll再利用调用库函数来使用 如果是没有子函数的m文件则可以直接复制内容再matlab节点内,再自行添加输入输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子程序的m文件没法直接用matlab节点调用,只能先封装成dll再利用调用库函数来使用 如果是没有子函数的m文 ...

奥奥,是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