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楼主(2020-08-27):
下图的电源电路如果R1=R2,那么经过U1这个跟随器后,输出是6V,此时导通三极管V1那么三极管发射级e的电位是多少呢?

E 極沒畫完!^oo^

网友:
本人小白看不明白,有大神解释一下是什么原理吗?

网友:
    “那么经过U1这个跟随器后,输出是6V”----这里的说法是模糊不准确的。运放负反馈的规则,虚短虚断分析法,V1的e极(整个电路的输出)=运放反相端==运放同相端=6V。

网友:
    电压跟随输入多少就输出多少

网友:
    供参考:

    C 極有電阻嘿!^_^

网友:
    学习一下,涨知识了

网友(2020-09-28):
    这个比较容易  6V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