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出现的这一堆松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27):
昨天生产反馈了一个不良品,现象是功能测试是好的,在老化环节出现了功能不良,测量发现BGA内部有短路情况,于是将芯片拆开:
这么看下来,是这一堆看上像松香的物质因老化过程中受热,此类物质化学性质活跃,出现了电阻率,从而出现短路现象。
再看看PCB:
同样是对应的区域有一堆类似松香物质。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短路,而表面又看不出什么呢。有人说这一类EMMC芯片可能是翻新的,市面特别多,因为用量大,某些芯片可能清洗不足而出现大量松香,我想也有可能:
但我还是否定了,基于我的了解,我们买到这种翻新的芯片概率太低了,还是排除。
难道是芯片本身材质经高温出现这现象?但是不是像啊,可以刮出来一层,基本断定就是松香。
这个也排除了。
我把目光还是放在了是否波峰设备回流设备上方滴下来的松香油,刚好滴在芯片与PCB板上,然后高温时,松香油流入芯片里面。如果是这样,PCB表面一定会有相关的痕迹,顺着我的想法,我使用放大镜仔细查看边上:
果然有发现,顺着那一块松香,外面也有一道 很大的留痕,证明确实当时有一大块松香掉落,生产现场把这里表面直接擦干净然后出货。问题原因找到了。
但是为什么松香会导致出现短路呢,这个和加工厂了解得知,这一块松香应该是在SMT环节出现,而非波峰焊出现,波峰焊掉落的松香一纯松香油,而回流炉中那些松油是因为高温中除了锡膏挥发物,还有PCB表面物质,元件表面物等一系列混合物组成,这里面甚至可能有微量锡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老化有短路现象。
同时对于老的回流焊设备,一般是产生液态的松香出现,就像抽油烟机那样,凝在顶部,偶尔大到一定时,滴落下来在PCB板上。所以设备需定期清洁。
还有一种新的回流设备,有特定的回收清理系统,对于挥发特对其处理,变成粉末状,不会滴落在PCB板上,也不会出现上述出现的问题了。
综合这次问题,我们是否总结了两条:1、定期清理设备的重要性。2、对于出现滴落松香在芯片(特别是BGA)与PCB间而流入芯片引脚内部,唯一的处理方法是拆开芯片重新焊接,而不能只作表面清洁,否则会有更大隐患。

网友:
    万一买到翻新的就苦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