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4 S参数频域仿真结果判定标准

楼主(2020-08-27):
    请教一个问题,DDR4走线,提取了S参数并且做了频域仿真,如何判定S参数是否合规?
目前仿真DQ的S参数频域仿真,发现3GHz频点的时候某个DQ的回损超大,到了55dB,想知道如何判定S参数频域仿真结果。

楼主:
    写错了,是-55dB

楼主:
    不对,S11 Return loss应该是看最大是多少,但是如何判定是否OK呢。

网友:
    回波损耗值越小越好,典型规格范围为-15至-60 dB

网友:
    你没理解回损的定义

楼主:
    谢谢大佬们指导,昨晚研究透彻了定义。S11要越小越好,曲线越靠下越好,但是仿真结果曲线一般判定依据是什么?
上面杜老师说-15dB到-60dB,但是我这次得出的结果高频处有些超过了-15dB,如何判断是否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们指导,昨晚研究透彻了定义。S11要越小越好,曲线越靠下越好,但是仿真结果曲线一般判定依据是什 ...

DDR4的S参数对DDR4信号影响可作为优化辅助,重要是看眼图/时序,这俩合规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19):
    DDR4是并行总线,用S参数去直接评估其无源链路性能是不合适的,往往是提取链路的S参数,再放到时域的仿真器中去仿真时域的波形,查看信号完整性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