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帖,各位大佬过来看一下

楼主(2020-08-27):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SP analysis `SP1'.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between nodes or branches `_net28' and `_8_.dieProbeNI_i').

ADS仿真遇到的问题,有大佬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这是仿真信号完整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信号完整性吗

    是的,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把原理图或文件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