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经常卡死

楼主(2020-08-27):
    电脑系统没注意升级到windows 2004之后,使用16.6经常在一些操作上卡死。有人遇到这种问题么?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我的也是161.6与17.2操作一些命令后卡死,只能强制关闭,PCB界面一动不动,目前还没找到方法解决。

网友A:
    我是运行DBDoctor以及建封装时调pin,这两项操作后,任意按下键盘上的任何键,Allegro界面一定会卡死,只有鼠标十字架可以动,软件只能强制关闭。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降到19系列,早上我换成1903系统,没有出现我说的那些卡死问题了。

网友B:
    同样遇到相同问题,重新装系统后,安装软件就出现了卡死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 2004?

    是的,家里电脑没注意升到200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61.6与17.2操作一些命令后卡死,只能强制关闭,PCB界面一动不动,目前还没找到方法解决。

差不多,我这边就是改个字体,DB,封装改焊盘尺寸。都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降到19系列,早上我换成1903系统,没有出现我说的那些卡死问题了。

    降不下去了。家里电脑有段时间没用,只能重装系统回复回去了。这样软件又得全部重新装,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61.6与17.2操作一些命令后卡死,只能强制关闭,PCB界面一动不动,目前还没找到方法解决。

不知道能不能打补丁解决,目前114的补丁还是不行,但是17.4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运行DBDoctor以及建封装时调pin,这两项操作后,任意按下键盘上的任何键,Allegro界面一定会卡死,只有 ...

是的,突然卡死后就只能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结束进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遇到相同问题,重新装系统后,安装软件就出现了卡死现象

windows真是坑啊。现在公司电脑也在提示我升级,不敢升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真是坑啊。现在公司电脑也在提示我升级,不敢升上去。

千万别升,升了还得重装回来,时间耽误的就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突然卡死后就只能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结束进程了。

    真是系统的问题,建议有时间还是下载个低版本系统重装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17.2我试过打补丁,一样的操作,还是会卡死。17.4我没装,这个就不清楚在2004版本上会不会出现相同问题。反正我是16.6与17.2安装在WIN10 2004版本上运行那些操作一定会出现卡死,今天早上重装1903系统,卡死问题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我这边就是改个字体,DB,封装改焊盘尺寸。都会出现

调整WIN10的输入法设置应该就可以了,怎么调整的网上可以搜的到

网友:
    16.5更卡,还是用17以上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是系统的问题,建议有时间还是下载个低版本系统重装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17.2我试过打补丁,一样的操 ...

哪里能下载1903版本的系统啊,我之看到2004的

楼主(2020-11-20):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下载1903版本的系统啊,我之看到2004的

    MSDN,我告诉你

网友:
    每做幾個動作立馬儲存, 以免卡死後丟失

网友B(2020-12-25):
引用 楼主:
MSDN,我告诉你

你私信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私信我吗?

https://msdn.itellyou.cn/

网友:
    系统的兼容性不好,我已退回1909的系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打补丁解决,目前114的补丁还是不行,但是17.4就没问题。

你好请问 17.4 版本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 我是20H2 系统版本号 实在很崩溃。

网友:
    输入法切换到英文就好了。ENG 英语 美式键盘

楼主(2021-01-29):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 17.4 版本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 我是20H2 系统版本号 实在很崩溃。

测试过17.4 操作,没出现过崩溃卡死的状况。我是降了系统到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