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估一款芯片的功耗呢?

楼主(2020-08-28):
如题:如何预估一款芯片的功耗呢?比如说全志T3,数据手册上只有工作电压啊

网友:
    办法一:看手册,手册上有了 那就好办了。 办法二:看参考设计  参考设计上肯定会对该芯片或者该模块有供电,根据他供电芯片的最大电流可以推测出其芯片或者模块的电流情况。办法三:此方法只能对芯片而言,根据芯片设计原理,每一个芯片的pin都是bonding线连接的,一般的一个电源pin最大电流也就是50mA,之后根据芯片该种电源pin的数量乘以50mA,可以估算出一个该芯片的最大电流大小。该办法仅用于估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