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一份各种拓扑走线的详细介绍?

楼主(2020-08-28):
    求分享一份各种拓扑走线的详细介绍,做好有实例說的那種,謝謝!( S$ W5 p3 [6 K) d

网友:
    拓扑在电子领域提到的还是比较多的,拓扑反映了硬件的整体框架,例如常见的非隔离式电源中的三种经典拓扑:buck、boost 、buck-boost,在PCB的走线过程中,针对各个器件之间也有一定的拓扑关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点到点拓扑 最简单的拓扑结构,单一驱动器、单一接收器。  2. 紧凑树形拓扑 用最短的互连传输线将驱动器和接收器一个一个串起来,从主驱动器开始,首先用传输线连接到与该主驱动器最近的一个缓冲器上,然后在剩下的未连接缓冲器中寻找与己经连接的缓冲器最近的一个缓冲器,并将两者用传输线连接起来,依次类推,直至完成所有的缓冲器连接  3. 菊花链拓扑 用最短的互连传输线把所有的缓冲器连接起来,但是每个缓冲器最多只能通过两段传输线连接到另外的两个缓冲器,从主驱动器开始,然后通过传输线连接到与主驱动器最近的缓冲器上,然后查找与该缓冲器最近的未连接缓冲器,将两者用传输线连接起来,然后再以刚加入连接的缓冲器为基准,再次查找最近的未连接缓冲器进行连接,依此类推,直至完成所有的缓冲器连接,连接完成后,从主驱动器开始,所有的缓冲器连接成链状  4. 星形拓扑 从主驱动器开始,首先通过传输线完成和其它驱动器的菊花连接,然后所有的接收器都通过传输线连接到最后一个连入驱动器菊花链的那个驱动器上。如果只有一个驱动器,则这个驱动器位于星形的中央。  5. 远端簇形 与星形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最后一个连入驱动器菊花链的那个驱动器通过一段较长的传输线连接到一个“T”形节点上,然后所有的接收器也都通过传输线连接到这个“T”节点上,所有的接收器都簇笼在一起。  6. 混合拓扑 是以上各常规拓扑结构的混合、交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