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铺铜的快速赋net的方法?

楼主(2020-08-28):
以前用AD16,是按住shift,然后调出PCB inspector,马上就把铜赋上某个pad网。
AD20有什么快速的赋网方法吗?从属性里下拉里面找网,好慢,也有点麻烦。
谢谢

网友:
建立一个工程,添加原理图和PCB文档,原理图上简单放置一个元器件,接上VCC和GND信号: 这里写图片描述  导入到PCB文档中去: 这里写图片描述  然后按照正常的方法进行辅铜,铜皮Net选择GND,不选择Remove Dead Copper(删除死铜): 这里写图片描述  然后在整个板子的外围的一个正方形区域进行辅铜,效果如下: 这里写图片描述  不要太难看!!!  下面我们在辅铜选项上将Remove Dead Copper选项选上: 这里写图片描述  然后同样在整个板子的外围的一个正方形区域进行辅铜,效果如下: 这里写图片描述  这就可以了。解释一下Remove Dead Copper就是将没有连接上信号的铜皮区域(死铜)删除,所以电路板外围的那些铜皮就被删除了,只留下电路板内部的有效的铜皮。使用这种方法辅铜我们不用在板子上的每个角上连线画区域辅铜,这样很慢很慢,而且如果是圆形的板子我们还真没法辅铜。现在我们只要在电路板结构外围一片大一些的区域辅铜就行,不要太方便。  然后如果我们电路板上有某一块区域不想辅铜,可以在不想辅铜的区域在Keep Out Layer上绘制一块封闭的图形然后再进行辅铜,原理很简单,这块封闭区域中的铜皮成为了死铜被去掉了,所以实现了这个功能。 这里写图片描述  辅铜后的效果为: 这里写图片描述  nice!!!

网友:
选择铜皮 看属性面板  网络名右边有个吸管  点击吸管然后点击对应的你要加的网络的对象

网友:
    AD20也是各个版本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小吸管很好用的。

    吸管

    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