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光纤衰减器?

楼主(2020-08-28):
    光接收设备接收的光信号强度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光功率不能过强或过弱,否则会导致设备寿命变短或不能正常工作。光纤衰减器就是可以作用于其中,用于降低光信号能量,对输入光功率衰减的光无源器件,避免由于输入光功率超强而使光接收机产生失真。

    光纤衰减器是通过光信号的吸收、反射、扩散、散射、偏转、衍射、色散等来降低光功率。比如光信号的吸收,将光纤衰减器设定一个可以吸收光能的工作波长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其不反射光,减少不必要的回波反射,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光功率的衰减效果。一般采用空气隔离技术、位移错位技术、衰减光纤技术、吸收玻璃法等技术来制作光衰减器。

    光衰减器的衰减范围在0~65dB。其中,目前市场上的固定光纤衰减器衰减功率在1~30dB之间。固定光纤衰减器是光纤衰减器的一种类别,是将衰减功率固定在一个衰减值。一般用于电信网络、光纤测试设备、局域网(LAN)和有线电视(CATV)系统。

    还有一种是可变式光衰减器,可变衰减器的衰减水平可以调节,例如从0.5 dB到20dB,甚至50dB。一些可变衰减器具有非常精细的分辨率,例如0.1dB甚至0.01dB。主要应用于:光配线架、光纤网络系统、高速光纤传输系统、有线电视(CATV)系统、长途干线密集波分复用(DWDM)系统、光分插复用器(OADM)。

    其中固定光衰减器又有尾纤式、转换器式、变换器式,可以制作FC, SC, ST, LC,MU等接口类型,在日常布线中使用便利。通常单个光衰减器有两头接口,公头和母头,可以是公-母,母-母。公头的连接器接口一般用来插在设备的接收器上或适配器面板的适配器上,母头的连接器接口用来连接光纤跳线。亿源通可提供多种类型的固定式阴阳光纤衰减器,性能稳定、质量可靠,可满足ST,SC,FC,MU,LC各种连接器接口类型、工作波长定制化需求。

    在无源器件中,光纤衰减器的使用很广泛,仅次于连接器和耦合器。衡量光衰减器的性能指标主要有衰减量、插入损耗、衰减精度、回波损耗等。高性能的光衰减器的插入损耗低,回波损耗通常在40dB以上。

网友:
    光纤衰减器是通过光信号的吸收、反射、扩散、散射、偏转、衍射、色散等来降低光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