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什么是过冲、下冲、振铃?

楼主(2020-08-28):
    什么是过冲、下冲、振铃?
    什么是过冲(overshoot):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
 什么是下冲(undershoot):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误作)。
 什么是振铃(ringing):过冲非常相关的是振铃,它紧随过冲发生,信号会跌落到低于稳态值,然后可能会反弹到高于稳态,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直到稳定接近于稳态。振铃持续的时间也叫做安定时间。振荡(ringing)和环绕振荡(rounding)的现象是反复出现过冲和下冲。
    信号的振荡和环绕振荡由线上过度的电感和电容引起,振荡属于欠阻尼状态而环绕振荡属于过阻尼状态。信号完整性问题通常发生在周期信号中,如时钟等,振荡和环绕振荡同反射一样也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振荡可以通过适当的端接予以减小,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

振铃现象产生的原因:

    信号传输过程中感受到阻抗的变化,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这个信号可能是驱动端发出的信号,也可能是远端反射回来的反射信号。根据反射系数的公式,当信号感受到阻抗变小,就会发生负反射,反射的负电压会使信号产生下冲。信号在驱动端和远端负载之间多次反射,其结果就是信号振铃。大多数芯片的输出阻抗都很低,如果输出阻抗小于PCB走线的特性阻抗,那么在没有源端端接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信号振铃。

反射电压在A点和B点之间来回反弹,而引起B点电压不稳定。观察B点电压:5.5V->1.84V->4.28V->……,可见B点电压会有上下波动,这就是信号振铃。下图为B点电压随反射次数的变化示意图。
    5.什么是回沟?
上电过程电源不是线性增加,而会出现电压降低的现象,如图所示,称为上电回沟。
这个问题觉得应该分两种情况分析:
    1)高速电路上信号线的回钩:反射,串扰,负载瞬变。。。。

    2) 电源电路上的回钩:和上电时序有一定关系。。。。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产生回沟的原因:

上电时序:线性上电时,后端的电突然起来导致有回沟。

    芯片自身的电压倒灌。上电回沟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你的上电时序设计的没问题,那么还要考察一下芯片自己的问题,打个比方,芯片有3.3V和1.5V的输入,1.5V先上电,3.3V后上电,现象是 3.3V有回沟,如果芯片自身的问题,则1.5V上电后,对3.3V有一定的倒灌,这样3.3V在没给电之前有一个台阶,是否在这个台阶上继续上升到3.3V,还是跌落一些,然后 再到3.3V,这个要看3.3V电源的输出MOS管在工作的时候,是先上管开,还是下管开,如果是先下管开,相对于对地放电,这个时候,3.3V就有回沟了。
电源负载突然增加或者变动。芯片启动过程中,负载启动大量电流消耗造成的
    解决方法:
    保证上电顺序,可以在DC/DC的EN管脚加上RC延时电路。

电源芯片的输出端加电容,用于储能蓄电。

6.解决上述问题思想

    1)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看下毛刺的频率。对于纹波噪声这种东西其实最能够看明白的是在频域,但实际开发过程中,示波器看到的是时域信号。,然后根据电容表进行适当选取电容的容值。

    2)先看输入,再看输出。首先要保证输入是符合规范,再看下输出是什么情况。

3)上电时序也很关键。不管电源是什么问题,尽量都看下上电时序,输入输出的上电时序。

    4)负载绝对是影响电源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的电源信号质量不一样的。

5)解决电源问题的三大法宝:电容、电感、延时。

网友:
    信号完整性问题通常发生在周期信号中,振荡和环绕振荡同反射一样也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振荡可以通过适当的端接予以减小,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