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示波器显示屏没信号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08-28):
    示波器显示屏没信号该怎么处理

网友:
    1.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示波器运作正常.利用无源探头,是示波器附带的无源探头,连接到在示波器前面板的探头补偿端。
      2.将仪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选择自动设置示波器。在这时,你应该可看见一个1kHz的方波.如果你看不见,检查所有连接处.如果你仍看不见,运行示波器可能自带的自诊断程序。
    3.如果你能看见探头补偿的信号,这证明示波器的基本运作正常.再次连接你的信号及试用〔自动设置〕钮.如果你仍看不见你的信号,尝试调较垂直及水平刻度来配?合你的信号.举例,如果你有一个5volt10kHz的正弦波,然后设定垂直刻度为1V/div,以及设定水平刻度为40usec/div.而且,确定选择适当的触发,以5volt正弦波为例,设定触发位准为2.5V可令示波器触发在此信号上。